楼主(2007-09-29):
请教各位老师,在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中,如果进行弱磁调速,那么在弱磁区如何根据转速计算此时的电流值?如4极电机,同步转速为1500rpm,那么如果调速到1800rpm,此时的电流应该怎么计算?有没有定量的公式?

我觉得在弱磁区电压和功率都是恒定的,是不是可以根据它们来得到电流?请各位老师执教,谢谢!

请教永磁同步电机转速和电流的关系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永磁同步电机能弱磁吗?

楼主:
可以,把直轴励磁电流的方向与磁场方向反向就可以了,只是不能太大,防止永久退磁。

网友A:
谢谢。那直轴励磁电流是怎么给进去的?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采用矢量控制,电流和转速在基速以下(额定转速以下)无关,额定转速以上,转速越高,电流越小,成反比。

楼主:
谢谢楼上。
我觉得可以用电机端电压的极限值和它的实际值进行比较,然后进行PI调节作为直轴电流的给定,这样应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