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9):
哪位有HAKKO触摸屏V606C10与PC的数据线。MJ1端口。最好有接线图。谢谢

网友A:
RS232 9PIN母      RJ45 公
     RD   3  - - -    7 SD
     SD   2  - - -    8 RD
     SG   5  - - -    5 SG
     RTS 7,CTS 8 短接  (RS232側)

楼主:
我试过,不行!是不是画面有什么设置?谢谢

网友A:
Hakko与富士的是一样的,Hakko原来属于富士的,最后富士卖掉了它,而我给您的是Hakko台湾代理给我们的,多位用户测试过了,没有问题哦,您的接线是否正确了?特别是RJ45那一头,很容易搞反,232那头的7,8需要短接哦。

网友B:
用富士的UG00C-T应当可以;

楼主:
大师有中文的HAKKO的硬件资料吗?手册什么的也行!发给我吧!谢谢!samsung_wu@yahoo.com

楼主:
依楼上的仁兄,接线后,出现CANNOT OPEN A PORT!后来找了一下说明书!发现有MJ1端的7、8分别是(RD、SD),后来换接了一下,还是不行。屏幕上出现通讯错误!请问还有什么设置不对吗?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