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用问题

楼主(2007-09-29):
请问,如果变频器在不接电机情况下能运行吗?如果不能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或问题出现呢?

网友A:
可以的。安装使用中对变频器的调试原则,就是:先空载、后轻载、再满载。一般遵守这样的原则是最安全的。

网友B:
多数可以的,部分可能有空载检测而出现报警或停机。不存在危险

楼主:
有可能原来有一部分变频器会有点问题,不然没人说,不要断掉电机去开启变频器,不过现在的变频器都应该是没有关系了,同意你们的关点,只是从变频器的角度上说如果断路状态下由于没有了电流环回流,就检测不到,这样加到管子的脉冲占空比就会很大,一般是基于这种原理去考虑的,所以才有这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