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9):
用同轴电缆组网, 双向数据如何实现传输?

网友A:
早期的网卡就是ISA总线接口的,ISA网卡采用程序请求I/O方式与CPU进行通信,这种方式的网络传输速率低,CPU资源占用大。这类网卡已不能满足现在不断增长的网络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