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

楼主(2007-09-29):
请问下400W的交流伺服和400W普通交流电机哪个扭矩更大些~~~

网友A:
交流伺服一般为同步永磁电机,普通电机为异步电机,就磁损,效率等来说,相同功率交流伺服扭矩优于普通电机。

网友B:
不应该这么比较吧
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里的力应该差不多,变化在10%左右,但是普通电机的力变化很大,是个抛物线,高的地方比伺服的大多了,低的地方也小的不行
呵呵,不知对不,我想应该是这样

网友A:
功率(瓦)=转矩(牛*米)转速(转/分钟)/9550
如果按照这个公式,相同功率在相同转速下,扭矩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