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9):
今天我在调试一台名电舍T230-355H的机器发生下列状况:
  在变频器上电后一切正常,启动时在加速过程中报一(PM-3)故障代码,而其代表功率模块.说明书上说它和(OC-3)也就是加速运行时过流的原因,对策相同.
故障时 显示:    PM-3  频率在1.32HZ  电流在156A
                 后一次是   PM-3    频率是1.2    电流256 A
这台机带的是一台355KW的水泵  而且变频器在拖掉电机后能完全启动,一切OK.这些可都是一些崭新的机器.
 额定参数设置完全和电机一致
而且在这一批设备中,其他机器均无此现象,设置的参数都一致.加速时间由于是采用V/f变转矩设置的时间足够长.

试分析一下造此现象的原因:
谢谢~~~~!!!!

楼主:
我们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存在下列状况,由于是新机器我们没在变频器本身找原因
如有方向有不对的凡请指出,谢谢!!!!!
1  是不是有可能电机被卡,造成堵转,使启动电流过大
2  是不是有可能电机的砸间短路
3  再就是变频器的检测元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