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30):
各位老师好,我想做一个柴油机测速的装置,用51单片机控制。我想请教个问题,用什么传感器适合在柴油机上使用,能直接输出方波和单片机计数器脚相连。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要求用一般的接近开关都可以,不要不用一个编码器最好,也不是很贵

楼主:
这个装置要直接测量柴油机主轴上的齿轮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