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30):
有客户拿了一条德国原产的USB/PPI电缆;
插在USB口上后电脑会识别,但没有转换成对应的COM口;
这样如何与PLC通讯?

网友A:
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您客户购买时代理商没有给驱动程序?

楼主:
我的电脑上以前装有USB的驱动,电缆装上后会出来一个COM3;
但这个线装上后没有COM口出来;

网友B:
驱动没装
不同的线有不同的驱动

网友C:
西门子有个驱动的!

网友D(2008-05-29):
設usb接接口可用,驅動軟件自代!

网友E(2014-06-29):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连接变成软件可以,但是没有COM口。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F(2014-10-24):
怎样解决的???  指教一下

网友G:
重装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