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1):
请教各位高手,我这有一台印刷机的主马达原来是用直流马达的后改为变频器,现在一开机整台机就抖动的很厉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低速抖动?是什么电机和变频?

楼主:
高速也抖动,是一个三菱的二手变频器,就平常用的普通马达。

网友A:
一步一步来,由易而难,马达空载情况,加负载情况(安装,键槽,联轴等部分)。变频参数等,我认为机械部分的可能性大。

网友A:
还有一点,高速抖动查一下变頻器是不是过流,一般不要超过额定电流的20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后老板要求装回直流电机因为控制器找人修好了,当然装上就没事了。

网友B:
呵呵.变频器知识的普及看样子是变频器普及的前提.

网友C:
6楼这话说的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