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需要配信号隔离器吗?

楼主(2007-10-01):
请教各位大侠!各DCS厂家的产品性能越来越好,现在DCS还需要配信号隔离器吗?为什莫?

网友A(2008-02-26):
最好要,确保信号质量

网友B(2012-08-28):
DCS功能强大,信号就比较复杂,有信号干挠。
信号隔离器的作用就越显得重要。

网友C(2012-10-19):
楼上说的对啊,这个(信号隔离器)是必须的啊。你上大型DCS就知道了。

网友D:
一般不用,如有干扰才用。

网友E:
一般是不用,DCS要求输入和输出线都要用带屏蔽的控制电缆,且数字地和模拟地分的很清楚,个别通道有干扰才用。(只是个别通道)

网友F(2013-01-09):
不明白信号隔离器是什么东东?我们系统中的每个卡件上的每个通道都是隔离的,没有看到隔离器,

网友G:
模拟量必须要用,你就是用了还不能完全避免干扰,我们新上项目用的是浙大中控的ECS-100系统,机笼自带信号隔离器,再一点现在现场用的信号变送器质量好些功能全些的都具备信号隔离左右(好的信号变送器2000~3000元左右一个)

网友H(2013-02-18):
3楼说的有道理,现在系统越来越大,信号种类越来越多,干扰也更多更复杂,没发现并不代表不存在,它不像信号可以测得出来。单纯依靠卡件本身的隔离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不能单点在线更换。加装隔离器表面上看增加了投资,但与停车相比算算大帐还是合算的。
推荐一个配重庆宇通隔离器的集成式安装方案:快速接线模块

网友I(2013-05-02):
现在的DCS厂家都有专门的隔离器柜子,就看采购不采购了
1000MW火电厂对重要的测点都要进入带隔离器的系统的

网友J(2013-08-28):
要加的,现在的系统环境干扰严重,最好加,你可以参考该文章:
http://www.jsd-iae.com/news/geliqi-gelibiansongqi.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