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出现报警

楼主(2007-10-02):
显示A.C9查了下是编码器通讯问题,该如何解决,可能是哪有问题

网友A:
编码器连线没好,

网友B(2007-11-13):
请安川技术员重新设定编码器参数,要用专业电脑

网友C:
编码器参数是固化在里面的,一般没问题。
应该是线路问题,编码器电缆或许有虚焊。

网友D(2007-12-25):
看看编码器的插头有没有插好

楼主(2008-01-29):
谢谢各位答复,原因已经知道啦,解码器被人取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