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电容

楼主(2007-10-02):
怎样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解电容

网友A:
用蜂鸣器档和兆欧档测量。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红表笔,负极接黑表笔。可听到很短的蜂鸣声,蜂鸣声停后表显示溢出符"1",这相当于对电容充电。再拨至兆欧档测漏电阻。测前先对电容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