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2):
需要一个指针在中间,可以正负偏转的微安表,量程越小越好
我们这个城市比较小,转一天也没找到这样的,很是郁闷
哪位兄弟知道有这样的表,或者表头,给小弟提供点信息,谢谢啦!!

网友A:
通过网络找生产厂家 邮购

网友B:
选个检流计就可达到你的目的了。

楼主:
不知道检流计是做什么用的……

这样的表头似乎很老的电流表上有,现在是不是很难买到啊?

2楼的兄弟知道哪有这样的厂家么?

网友B:
通俗的说:检流计就是测量微小电流变化的电流表。其零位在刻度盘的正中,因此在检测电流大小的同时还可知道电流的流动方向。最早的是动圈指针式的,为了提高灵敏度和分辩率又有了动圈光点式的,随着IC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检流计大多是采用运算放大器的,灵敏度和分辩率更高。

给你一个检流计的生产厂网址,应该说是可以选择到你所要求的产品。

http://www.hzdh.com/products.php?id=63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