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2):
我现在使用的泰映DB120-2型的马达及其驱动器,空转时正常;带动一个安装了直径400mm砂轮主轴,空转起动正常,在比较高的转速停止时驱动器过栽跳脱。我加大了停止延时时间也没有用。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说得不太清楚,
给驱动器停止一个是使能停,这个停后绝不会出现过载;还有个是给定打零停,这个如果过载时间很短倒是有可能会报过载。你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驱动器上有一个可调延长时间停止的电位器。我已经把它调到最大了!我想可能是驱动器内的回升电阻太小了。

网友A:
那是打阶跃给定信号时速度升降梯度,
我想问的是你高速时是怎么停止的。

楼主:
我马达只带动一个空转的砂轮主轴直接停止。

网友A:
直接怎么停止,是使能停还是给定打零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