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3):
大家好!现有一个永磁马达驱动的水泵,为DC12V驱动,额定电流2A。请问为防止启动电流太大,该怎样抑制起启动电流?可以串个电感吗?另外,假如用继电器控制,该选用多大触点电流的继电器较合适?谢谢!

网友A:
这是什么上用的水泵?玩具?

楼主:
谢谢!是一个家用的水泵

网友B:
你不会根据你的电机功率算用多的电器啊???????????????或做个将压启动,你如果在郑州,我免费帮你安装陪制一下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