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楼主(2007-10-03):
四台电机轮流启动,每4个钟换一台。西门子PLC程序该如何编写。

网友A:
自己多动动手,动动脑问题就能解决了。做技术的,功底要扎实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台电机轮流启动,每4个钟换一台。西门子PLC程序该如何编写。

如果只是上述要求,用个西门子的LOGO!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多动动手,动动脑问题就能解决了。做技术的,功底要扎实才行。

网友D(2008-01-23):
这个是比较简明的控制方式,很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