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

楼主(2007-10-03):
一台电机15个千瓦,采用星三角启动,导线,主接触器,星形接触器,三角接触器该选用多大

网友A:
三个接触器都选用32A,导线选用10平方。具体型号如下:

断路器         DZ 47-60 D50   1个
接触器       CJX2-32           3个
空气延时头   F5T2               1个
热继电器      JR28-36           1个

如再有问题,欢迎继续提问!

楼主:
谢谢您赐教小弟

网友B:
这太简单了,我正天装将压启动,,一个空开HUAM10,3个接触器CJ20,一个时间继电器 JS‘30S’一个热 继电器   是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