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0-03):
我公司有两台10KV电机,1400KW和900KW.都是离心风机,是用液压耦合器控制的,电机是空载全压启动的.请问我怎样才能计算出是否有节能空间?望有识之士能不吝赐教!本人急需答案,我先在此谢谢啦!!!!!!!!!!!!!!!!!!!!!!!!!

楼主:
如果节能空间较大,我计划采用变频器.

网友A:
我发表以下看法:
1、原风机是否具必调节风量能力?
2、运行工艺的情况。
以上两点本人觉得很重要。如果工艺不需要调整风量,那用变频控制也没什么意思。
欢迎大家跟贴讨论!

楼主:
我知道如果要调节的话,变频肯定有用.我不单单要线性调节功能,还有一点就是节能.如果能达到节能,我想我们肯定会安装变频

网友B:
最好检测电机的相关参数,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变化率,在此基础上,才好确定,

网友B:
你们的供电系统是如何配电的,可以给我来信 lsm5180@163.com

网友C:
原来如果有能量的浪费.用了变频节能是肯定的.

楼主:
书上说用滑差调速器节能效果也较明显,我想,液压耦合器也应该和它差不多.明天我将所有的参数传上来,请大家帮忙分析.在此谢谢各位的帮忙^^^^^^^^^^^^^^

楼主:
电机是增安型三相异步电动机,1400KW参数:额定电流96.4A, COS:0.88, 2985R/MIN. 运行参数I:85A, P:1312KW, Q:635.7.
900KW参数:额定电流63.6A, COS:0.86, 2987R/MIN.  运行参数: I:47.9A, P:710.9KW, Q:410.2.
10KV母线电压10KV,COS:0.88--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