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故障

楼主(2007-10-04):
[现有一个用电户,当把电表接入两根线都显示220伏,把电表拆下后再次测量还是两跟都是220伏。当测量电表进线,一零一火。检查用电器没有发现短路和漏电现象,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L 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