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故障

楼主(2007-10-04):
有一用电户,室内的照明电显示都是火线,电表进线一零一火,检查用电器没有短路的地方。帮忙分析原因和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
零线断了

网友B:
呵呵
零线断了,有开关还在合着。
你把所有开关都关了。

网友C:
零线断,把所有灯拆下再查

网友D:
简单,零线断.

网友E: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了
同意

网友G:
开关坏了不通零

网友H(2008-06-24):
量出来的火线就有一根是回路火线.

网友I:
快检查......先把电都断了 小心烧东西

网友J:
我就遇到这样的事.2根都是火线.我总制用的是漏电的开关.就是合不上.零线段了也一样跳.后来找到的原因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是插座火线到地了.指示灯有一点点亮.没看到.电的问题真的是什么都有啊.我见的还多者呢?但工资就是不加.还不如去搞PLC去..........顶不顶.....

网友J(2008-08-20):
我想到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了,2根线有电。那么就有一段线路上只有一根有电。你用手从那试过来就可以了。一根火线电不死的。

网友K:
零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