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7-10-04):
各位大侠:我的是三菱的伺服电机,通电后每一次给相同的脉冲,它转的角度不同。程序也是用三菱PLC控制,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电子齿轮比设定正确吗?我也用的三菱伺服。

网友B:
干扰的问题

网友C:
你可以用个标准脉冲发生器测试电机及驱动器,如果没问题,那么多是你的程序或者楼上说的干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