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

楼主(2007-10-04):
小弟现有一台CPMIA的6点入4点出PLC现要编制程序实现如下要求:有80个操作台,每个操作台均作了相应的编号,且安装了报警按钮,如按下按钮则显示屏上显示该操作台编号.问题是如何用现有PLC实现上述功能.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除非按钮具备通讯能力。否则是实现不了你的要求。就算实现了,成本也太高的。
还是重新选型吧!

网友B:
假如有7个以上的输入,每个点对应一个二进制数位,比如0001111对应15号并触发一标志位。将状态转为数据,屏里面用数据输出读取。

楼主:
二楼的兄弟能否讲的再详细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