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4):
各位工控界的朋友
我现在碰到一个用电子手轮(即编码器)+PLC+变频器控制位置的问题望各位指教
具体是这样的我做一个加工机床的对刀控制,转动手轮时机床的刀前进,回转时到后退
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精确定位又难度

网友B:
您可以选用伺服电机成本都一样,我不知道你的精度需要多少,但是如果真的需要用变频器的话,可以用晶体管PLC,加上输出频率高的编码器,建议放在电机后面,不要放在减速机后,控制变频器速度最好也用PLC来控制,变频器带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选用伺服电机成本都一样,我不知道你的精度需要多少,但是如果真的需要用变频器的话,可以用晶体管PLC,加上输出频率高的编码器,建议放在电机后面,不要放在减速机后,控制变频器速度最好也用PLC来控制,变频器带刹车。
伺服太贵了,而且难普及
你提到的是闭环
能否半闭环控制

网友C:
用能接受脉冲信号作频率指令的变频器,脉冲直接控制频率。
变频毕竟不是伺服,想用它完成伺服的功能,那是强人所难

网友D:
编码器信号传给PLC,PLC收到后发速度给定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启动电机转动。重要的是控制电机速度,可以设一定值在PLC里,也可以在PLC里设几档供选择,选档可用一个多位开关作选择。编码器一停止动作,PLC就撤速度给定,发停止命令给变频器,停电机。反转码盘信号为负的,速度给定也为负的,其他一样。这时基本思路,你再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信号传给PLC,PLC收到后发速度给定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启动电机转动。重要的是控制电机速度,可以设一定值在PLC里,也可以在PLC里设几档供选择,选档可用一个多位开关作选择。编码器一停止动作,PLC就撤速度给定,发停止命令给变频器,停电机。反转码盘信号为负的,速度给定也为负的,其他一样。这时基本思路,你再想想吧。
谢了!
我也想到这样做
用PLC的平率测定
再加正负值!
但精度不高
很难做0.02mm以内的值
且无法做慢走动

网友E(2008-08-15):
伺服+PLC+高精度编码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F:
现在有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不过价格可不低;

网友G:
0.02mm?靠变频器肯定很难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