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07-10-04):
大家好.请问那位高手知道西门子触摸屏老是死机就是所有数据都不能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讯线有问题,或者下位PLC有中断服务程序,阻碍了正常通讯,造成“死机”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答.可是我的PLC上连有三个屏.只有主屏出现上诉状况其它的两个屏可以正常使用.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