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5):
从考勤机连到电脑的

中间有个RS485转RS232的转换器(model485P接口转换器),以前的同事做的是2根线,分别接在1~3位置。但是偶尔的会出现信息无法采集的问题

现在怀疑是线路的问题,或者是转换器坏了,不知道该怎么检测呢

大侠们帮帮哦~,找了很多资料,但是没啥头绪

网友A:
RS232/RS485转换问题
你好!这种问我碰到过,解决方法两种
  方法1:调节好RS485控制脚,发完数据要延时一段时间,这个时要根据你的波率来定,如要时间太短,在发数据的最后一个数据会失一位.所有以通讯出错.
 方法2:你的采集数据时,要收到指令后延时一段时,再发出数据,这样可以避勉发出数据那一边在发送状态,所以也会丢数据.

网友B:
线路可以检查是否断线或是绝缘不良,转换器呢可以换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