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6):
如下图所示,当SETM701置位后人为把PLC电断掉,那么212步里的M701在再次送电后是否还是ON呢?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忘了发图了.从新编辑又不知道怎么上图.这儿补上.谢谢回复的兄弟.

网友A:
M没有断电保存功能
照程序逻辑M701为OFF

网友B:
掉电后M应该为0

楼主:
四楼说的我在现实中却不是这样的啊,掉电后从新合闸后却是ON的,五楼的掉电后应该为o是ON还是OFF啊?

楼主:
怎么没人来给我讲讲啊?谢谢了.

网友C:
M701可以掉电保持;

楼主:
请问楼上的掉电后还能保持ON是因为M701这个继电器还是因为SET呢?

网友D:
回答楼上的,是因为M701保存型的,无论用SET还是OUT在关机时M701是ON的,关机时保存为ON。
但有两点需要注意,
1.如果OUT前面的条件在关机一瞬间,突然不成立,那么M701将会OFF,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几率很小。
2.M701用SET和OUT再次开机后看到的结果会有可能不同,如果OUTM701条件在开机后不成立,那么你看到的M701是OFF的,实际上断电后M701是ON的,只是关机时你看不到,可以在STOP状态时监控。

以上的讨论运用的是双线圈原理,只要懂得双线圈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了.那天我的SET M701被置位后掉电再启也同样的不行,我就郁闷了.原来是断电保持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答楼上的,是因为M701保存型的,无论用SET还是OUT在关机时M701是ON的,关机时保存为ON。
但有两点需要注意,
1.如果OUT前面的条件在关机一瞬间,突然不成立,那么M701将会OFF,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几率很小。
2.M701用SET和OUT再次开机后看到的结果会有可能不同,如果OUTM701条件在开机后不成立,那么你看到的M701是OFF的,实际上断电后M701是ON的,只是关机时你看不到,可以在STOP状态时监控。

以上的讨论运用的是双线圈原理,只要懂得双线圈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了。
请问第一里的OUT前面的条件在关机一瞬间突然不成立......能说得再详细点吗?画一个这样的图行吗?这儿你所说的不成立和我程序里的208步里的有何不同?我从新上电后208里的M0,X135都是OFF啊!也就是不成立了.这样照你第一和第二里面说的情况是不是M701变成了OFF了啊?那么与你所说的有没冲突呢?
也可能是我理解力不好没能更好的理解.
希望你不厌其烦给我与帮助.谢谢!

楼主:
顶起来.希望10楼的大大能有幸看到.

楼主:
怎么没人来回复呢?是问题太弱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