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6):
老款永宏PLC FB-40mc能驱动步进或伺服吗?
最高脉冲频率是多少?
最多几轴?

网友A(2007-11-05):
单机
最多4轴

网友B:
要晶体管输出的才可以哦,型号应为:FBE-40MCT
可以带四轴

网友C(2012-11-07):
有T就行。。。。。。。

网友D:
主机最大4轴!

网友E:
FBE的能四轴??
FBS还差不多

网友F:
可以控制的哦。不过频率比较低,具体的可以到www.fatek.com中找到相关的FBE的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