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6):
OMRON以太网模块上单元号设置是干么用的呢,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指定参数区和I/O区的地址

楼主:
二楼,那再问一句,这个地址可以随便定吗?有什么规定吗?比如说定0 或者1 或者2都可以吗

网友A:
一般根据模块的顺序排列
你想打破常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