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6):
网上下载资料这样说:FX1n PLC主单元上只能使用一个扩展板,不要试图使用两个或者更多的扩展板(这些扩展板不会运行)。
FX1n能不能连接FX1n-1DA-BD和FX1n-485BD?
FX1n-1DA-BD控制流量,FX1n-485BD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A:
2个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B:
主机只有一个位置来安装BD板

楼主:
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各位大虾教教啊

楼主:
能和FX1n连接么?
以前没有用过

楼主:
FX2n-2DA可以连接到FX0n,FX2n和FX2nc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
手册上没有说可以连接FX1n
各位大侠指教下啊

网友A:
FX2N-2DA可以接在主机FX1N上;

楼主:
谢谢!!
有问题再来
谢谢ZCMY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