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6):
硬件方面,使用CP1H-X40DT-D,通讯板选用CP1W-CIF11
使用MODBUS-RTU模式与台达变频器做通讯的时候,响应的错误代码为03,请大虾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找遍了CP1H的操作手册和编程手册都找不到错误代码的含义,请大虾们指点一下下,。谢谢了啊

网友A:
是变频返回的数据还是PLC的出错代码?
前者的话要找变频器的通迅说明

楼主:
返回数据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