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41,58?

楼主(2007-10-06):
(1)FB41可以模拟吗?PV_IN可不可以模拟给定,如何给定。

(2)在OB1中直接调了FB41(可以吗?需要另外加定时中断吗?),我仅把MAN设了一个0~1.0的数值,MAN_ON置位,为什么FB41模块不能执行,提示SF错误?(我本想最简单试一下MAN==LMN的,可不行),可以这样做?

安装目录下的FB58例程怎么该怎么使用?怎么样进行自整定?可以模拟吗?

怎么模拟?

对了S7-300的

网友A:
1:采用MD变量作为PV_in就可以仿真了。
2:可以直接调用。也可以在OB35中调用。注意正确使用背景数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