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6):
事情过程是这样的:之前我一直在用GX Developer7.0,前不久我在网上下载了GX Developer V.8.34L和对应的仿正软件GX Simulator6准备升级而且利用仿正软件的功能。随即,就卸载了GX Developer7.0后并装GX Developer V.8.34L(EnvMEL文件下的SETUP.EXE运行过)。安装结束后运行,发现不能新建工程,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重新安装尝试过几次后均未能成功。其后,卸载了GX Developer V.8.34L重新安装GX Developer7.0,安装结束运行时发现新建工程的按钮不可选(按不动)。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小生感激不禁!

(能确保Developer V.8.34L和GX Simulator6是正常的,因为我在其它计算机上安装成功过)

网友A:
安装过程选择时选了监控专用,所以不能新建工程......还有安装时要先装ENVMEL内的文件后再安装系统.

网友B:
把软件重新安装,装的时候让你勾选,什么都别勾
一直next下去就可以了

楼主:
以上两位老兄的指点我也试过,但不管用。
庆幸的是今天重新Developer7.0又能恢复正常了。我比较保守,为了不影响工作我没有对Developer8.34有任何想法了。

谢谢,2,3楼的兄弟!

网友C:
不是选了监控功能,V.8.34L确实有这现象出现
有的电脑上装了这个软件会有这个问题,我在客户处就见到过3、4次

以前老的7D5C就没有这现象发生

网友D(2008-04-17):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怎么解决呢?

网友C:
不知道更高的版本8.52E会不会有时会有这问题
装了8.52E的正在用
鼠标滚动功能这次加上了

网友E(2008-10-24):
先安装运行环境 然后安装GX DEVELOPER 在下一步时不要选择 ST 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感觉和你电脑的系统有关系!我以前也不能装但是重装系统后就可以安装并正常使用了!

网友C:
这个是和电脑系统有关,同样的软件在有些电脑上就回出现问题
曾经见到过一客户买了原装的软件装后也是这问题

网友G:
你的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H:
没好办法!系统不知删除哪个文件!重装!

网友I(2008-11-27):
安装的时候不要选择"监控专用",选了就不能;要选择重装软件

网友J(2012-08-16):
我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三菱技术说是系统不是正版的也会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