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

楼主(2007-10-06):
小弟初次接触FX2N,联机时提示说请确认PLC的接续状况,无法通信,请教各位大侠,这是咋搞搞的??

网友A:
电缆及软件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用此自制的线
设置:波特率:9600,4-Line,数据长度:7,停止位:1
     校验:EVEN
请问接续状况是啥意思?

网友B:
这条线还是用买的好

网友C:
PLC电源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