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7):
1、我厂在用的一台安川G7变频器现不能读出编码器的计数值,在使用备件替换时,当将备份的参数下传至备件变频器时,该变频器提示“参数设定范围不良”,查看在用变频器和备件变频器,发现在序列号上有一点微小差别,即在用变频器序列号最后一位字母为A,而备件序列号最后一位字母为C,是否这点差别导致原用参数下传备件时不能匹配新变频器?
2、接上一个问题,检查不能读出编码器的计数值的那个变频器,通过和同样应用方式的同样规格的变频器对调测试后,排除了线路不良或者编码器接口板存在问题的可能,最大的可能为该编码器的参数设定不良(该变频器因之前报过其它故障,被恢复过出厂设置),在对照参数手册查阅变频器参数的时候,发现几个重要的参数不能读出(比如b5-01,H5-01等),要看到这几个参数,是否需要在什么地方先设参数,才能看到这几个参数没,是否存在关联参数这一说?
请各位大侠指教,小女子不甚感激!

网友A:
应该是你参数操作模式不对,你可能是在QUICK模式,此时有些参数是显示不了的,你应该在ADVANCED模式下才能显示所有参数,

网友B:
quick模式下根本不会有某些可选参数项,怎么会有“设定范围不良”?

网友C(2007-11-21):
专业维修:富士、安川、LG、台达、三肯、三菱、日立、西门子、ABB、丹佛斯变频器及各类软启动器。
欢迎来电咨询13524435491
变频器专业维修中心/专业销售变频器PLC等工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