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7):
急急急。。。一般交流接触器欠压延时释放方法,也就是晃电时交流接触器线圈失电后,能不能有一种方法让接触器延时释放、

网友A:
如何才能实现?

网友B:
有专门的模块

网友B:
也可以使用抗晃电接触器
,QQ412399869

网友C:
采用UPS+断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C:
2方案:1:普通小UPS
2:采用转换开关启动和停止,这样只要晃点后电压又达到吸合值,接触器又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