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7):
急急急。。。一般交流接触器欠压延时释放方法,也就是晃电时交流接触器线圈失电后,能不能有一种方法让接触器延时释放、

网友A:
???为什么要延时释放?延时多长时间?

网友B:
引二楼的话  ???为什么要延时释放?延时多长时间?为什么不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C:
这个简单间,线圈上并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1113说得很清楚。瞬间失压。应说出接触器大小型号。根据其内阻不同。选择电容容量大小。耐压一般要再450伏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