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问题

楼主(2007-10-07):
我有一套控制系统,采用触摸屏+plc+液压比例控制阀+液压缸+编码器,由触摸屏设定液压缸的移动量,比如3mm,通过换算输出到液压比例阀控制液压缸动作,编码器测量行程,触摸屏显示液压缸实际的移动距离,控制停止,使用出现的问题:每次的显示进給量误差较大,不如设定2mm,但是动作三次,显示的数值:分别为2.1mm;2.4mm;2.6mm,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阿!

网友A:
您应该首先监控您的PLC,看看数据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么看看您的触摸屏的设置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B:
我有个想法啊,可以采用折半法:
假如需要输入x mm,   那么程序可以分若干个步骤
1. 给定x/2,停止后,实际值为y.
2,给定(x-y)/2,停止后,实际值为y1;
3.给定(x-y1)/2,停止后实际值为y2;
..... 知道x-yn达到要求的精度.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补充:
若1/2 速度太慢,  采用2/3, 3/4,4/5 也可以啊,根据实际情况调试了

网友B:
我感觉一般4-5个循环就可以达到精度了

网友B:
再补充:
如有必要,每次进给设定0.5-1秒的延时.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会实施的

楼主:
还是有问题啊?请高手指点阿

网友B:
你是怎么实施的?  加我QQ:12387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