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7):
我公司用的是欧姆龙C200H系统,,时常出现模块损坏的现象,更换一块模块价格很贵,据我看很多是一个输入点或输出点损坏,每个模块都有备用端子,有些还有很多空端子.
能不能使用备用的点,怎样解决呢?要修改程序吗?

网友A:
我没用过C200H,不过,我们平时维修都是这样的,备用端子可以使用,但是要修改相应的程序

网友B:
omron c200这个机子不错 可以改变程序来实现  联系fa.omron@163.com

网友C:
修改程序可以的。另外模块一般不会坏的负荷设计可能有问题!

楼主:
不知道要修改哪方面的程序

网友D:
需要更改程序内的节点;

网友E:
备用端子当然可以是由,修改程序程序中对应的I/O地址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