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 变频器

楼主(2007-10-07):
请问大师ATV31 变频器的调试和接线。
    在面板显示RDY时进入I/O菜单怎么进入,说明书直接按ENTER再按向下键,可是我只能进入监视菜单

网友A:
只有SUP菜单么?变频器被密码锁定了。
在COD中输入密码,菜单保护就被解开了,你就可以看到所以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