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7):
新手想买台plc学习用,从哪种型号入门好一些? 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買臺便宜的吧,自己學學都只能用小型機,大了買不起的。而小型機與大型機的差別又特別大。

网友B:
s7200就不错啊, 我手头有一个, 有兴趣吗?可以便宜转让给你
QQ123871020

网友C:
三菱
西门子
欧姆龙
这些小型的都可以的

网友D:
应用西门子吧 小型机不错 最重要软件帮助是这几个小型机中最棒的  经验之谈 有事发ad.siemens@163.com

网友E:
三菱好学,直观,容易理解.

网友F:
先看看视频教程

网友G:
西门子的,你也可以用他们的仿真来学习。

网友H(2007-11-06):
西门子的s7-300或三菱 带仿真软件,可以暂时不用买PLC

网友I:
我这还有台安的超小型PLC----SG2,我把手册看了一天,第二天皆可以编程序了,好多客户都称该机型为超级继电器,是最小巧,最实用的PLC了。我这里有,可以联系,QQ:409870915。

网友I:
补充:台安的SG2最便宜的只有几百元钱,可以使用面板编程,节省编程软件和通讯线缆的成本。

网友J:
如果想学,让单位买。何必自己买。来个仿真软件不就行了么。

网友K:
siemensS7300.比较好,QQ120989321

网友L:
当然是三菱的,指令简单直观。价格也比西门子便宜。
FX系列,点数不多,1K左右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