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8):
、这是松下FP0的步进控制程序。

1、当X1闭合,电机执行回原点;

2、当X2闭合,电机执行初始频率为300HZ,最高频率为1500HZ,加减速时间为

200ms,行程脉冲数为10000,从Y0端口输出的指令。

3、当X5闭合,电机立刻停止。

二、请教师傅:

1、回原点程序中的“H122”、“H0”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H122”、“H0”?

2、步进程序中的“H102”、“H0”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H102”、“H0”?

3、手动停止程序中的“H8”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H8”?

4、以上“H122”、“H0”、“H102”、“H0” 、“H8”,是不是都已经规定了各自的功能用途?其它的H1、H2、H3- - - - - -H998、H999、H1000- - - - -又代表什么?

5、当X5闭合时,电机立刻就停止。再闭合X1或X2时,再也不能执行回原点和步进运动了。要清除PLC里头的程序,再重新输入程序,才能重新工作。要手动操作停止后,还可以不用清除和重新输入程序,就能执行回原点或步进运动,程序该如何编写?

6、一个FP0C-16T有两路步进输出,当要联机驱动4个步进马达时该怎么做?

7、那位师傅能提供关于FP0的步进控制资料或提供找到资料的途径?

       师傅,教教我这菜鸟吧!

        多谢

网友A:
大致看一下,您说的这些,要查编程手册才可以说的详细.一直懒得记这些规定。大致说一下,错了,高手补充。
H102,H122是规定的,应该是绝对行程或是相对行程的选择。
H0是通道选择,H0是选择0通道,也就是Y0输出脉冲,(方向信号是那个输出忘了)
H8送到DT9052的意思记得是停止发脉冲。
松下的编程用得不多,记不很清楚,下载编程手册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