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8):
最近买了台笔记本电脑,但电脑上没COM端口,买了条COM端口转USB的线,最后还是连不上,为什么啊?有几种情况啊,谢谢了

网友A:
首先要安装RS232转USB的驱动程序,你买线时应该带了驱动程序光盘的。

网友B:
先安装USB转232的驱动,因为电脑是不能直接通过转接线读程序的

网友C:
软件和PLC设的不一样

网友D:
1驱动没装好
2装好驱动,但设置不对
3转换器质量不行

网友E(2007-11-22):
不是市场上买来的就好用,得调(试).

网友F:
装好驱动,再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看看转出来的是COM几口,然后在软件中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