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8):
最近买了台笔记本电脑,但电脑上没COM端口,买了条COM端口转USB的线,最后还是连不上,为什么啊?有几种情况啊,谢谢了

网友A:
很多这样的线不能用的,买根质量好的吧

网友B:
我分析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你买的线质量太次,不能使用.第二种多掏了银子买了条好线,忙活了半天,还是不能用.最后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退掉刚买的笔记本,再多掏2000多3000块买一商用机,第二种选择花1000多买个二手原装进口机.

网友C:
应该是COM端口转USB线的问题

网友D:
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

USB转换的只是一个虚拟的COM口,与电脑自带的COM口性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E:
那根线需要安装驱动才可以用的

网友F:
可能是驱动程序不对,还要设置端口。在设备管理器中,点看新端口。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可能是线的毛病,我又买了条USB直接连PLC的线,现在可以了

网友G:
模块重新插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