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8):
 请问,75KW和132KW的电动机星三角启动,交流接触器和电缆线都用多大的啊?最近要求做这个,知道的告诉下,不胜感激!谢了

网友A:
用自藕降压启动好

网友B:
没有必要用自藕降压  如果轻载启动的话还是用星三角
75的用160的接触器 电缆用40的
132的用200的接触器  电缆用7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