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

楼主(2007-10-08):
今天在工作中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OMRON的一个程序段,一个输出继电器前面的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可是我的这个继电器状态却不发生改变,有没有哪位同仁遇到过这样问题,麻烦您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你的输出应该被强制过了,你可以用编程软件取消强制就可以了

如有疑问可以联系QQ:157610979

网友B:
你是否程序有出错,PLC没有真正运行?

网友C:
你应该查看一下程序的现行运行状态,有些条件实际中看到已经满足了,可能在程序中没有实现满足,必须现场通过编程器查看才能判断出故障点。

网友D:
双线圈或者后面有强制复位程序(包括批复位)。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首先还是在程序里用编译检查有没有错误,没有错误的话最好到设备上实际操作,我也是模拟实验怎么也不行,但实际操作时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D:
有这种事情?

网友F:
如果不是PLC损坏的话,那肯定是程序出了问题,检查一下程序这个线圈是不是重复输出,或者逻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