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关于ABB变频器型号问题

楼主(2007-10-08):
又几个ABB变频器型号
acs800-04-0140-3+d150+p901
acs800-04-0140-3+oh354
acs800-01-0120-3+p901
这些代码各自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

网友A:
很记不清了,大致是这样:
acs800----标准交流传动单元,型号。
01---壁挂式安装。
0120----额定电流。
3-----380V。
P901----涂层板
最好你向ABB 要一份ACS800订货信息,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B:
ACS800 产品系列号
01 单传动的类型和结构(ACS800还有11、04、04P、02、07、17、37)
0120 额定电流是120A(比如 04A6的意思就是额定电流是4.6A)
3 电压范围380~415V,功率值在额定电压400V有效(也对应相应的外形尺寸)

网友B:
+ 后面的是可选件代码: P901 途层电路板; B056 防护等级为IP55 ;
L503 DDCS通讯模块2; K458 Modbus适配器;
挺多的,我只是举几例而已。要更详细的可以向代理商索要。

网友C:
是这样的 根我现在接触的Abb工程师讲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