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8):
我现在在开发一套2轴联动的数控系统,实现直线插补与圆弧插补,用的是运动控制卡+伺服电机,机械系统用的是同步带传动。现在调试的时候发现走斜线时,起步时老是曲线,偏差非常大,有2个多mm,尝试调PID,但是效果不明显。因为以前没用过伺服电机,不知道该如何调节,打电话给供应商,其工程师建议我们改成步进电机,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调节,请懂行的大侠们赐教,给点建议,在此小弟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用位置环,只要精度足够高,则可以到达要求,步进电机也有精度的嘛,如今伺服很多都比步进电机精度高。

网友B:
为什么?起步有加速时??加速度大小不一样??

网友B:
还是有一轴没有安紧,先走空了一点??

网友B:
你可以把现象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