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8):
最近BOSS要我搞GP37W2跟S7通信由原来的PPI形式改为MODBUS,
不知道怎么搞哦,里面我找半天也找不到关于这个设置选项,请问有哪位高手
知道啊,请多指点下。

网友A:
十一放假忙死在家了,没时间看论坛,我以前搞到选PLC型号时候选了别的厂家带MODBUS协议的PLC型号,地址不同,我是把要用到的地址一个一个转化过来,但是我不知道咋滴那个MODBUS从站的库程序出了点问题搞的我郁闷.
   我就是卡在这边了,在GP里选SIMENS AG的话没MODBUS,协议不同根本通不上,只能选别的厂家带MODBUS协议的PLC.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的话,讲来交流下

楼主:
我也没有什么好方法,好像你哪个方法可行,
我用的GP37W2,S7 226,GP里面设的是MOICON的MODBUS SLAVE
S7程序高用了PORT0的SLAVE的两个程序,
可是就是不行

楼主:
我这几天忙别的累的要死,暂时没空搞这个了,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要告诉我,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