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9):
站点超过了32个,用repeater的话,硬件组态和连线怎么做?谢谢!

网友A:
RS485中继器无须在S7硬件组态中对其配置.

RS485中继器连线: 上一个DP网段连接到A1/B1, 其终端DIP开关拨到"ON"; 下一个DP网段连接到A2/B2,其终端DIP开关拨到"ON". 再接上DC 24V电源, 就可以使用.

网友B:
主要是根据距离长短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