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9):
请教精通数控车床的前辈们,我朋友最近有一台数控车床出现了故障,(主轴变频器因受潮而烧掉了,原来的是进口的芬兰瓦萨的变频器,更换为国产的森兰变频器,)可是出现了车外圆与端面是正常的,可是车螺纹的时却不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们车螺纹时车床不知道是靠什么来保证螺距的。更换变频器后应该设置哪些重要的参数?

网友A:
数控车床车螺纹的实质是主轴旋转与Z轴进给之间的插补。当执行螺纹加工指令时,系统得到主轴位置检测装置发出的一转信号后开始进行螺纹加工,根据主轴的位置反馈脉冲进行Z轴的插补控制,即主轴转一周,Z轴进给一个螺距。你说的情况应检查变频器控制方式选择是否正确,还有主轴编码器与系统的连接。

楼主: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系统给定一个0-10的电压,有正转,反转端子,再有就是一个刹车电阻。主轴编码器与系统的连接我并没有动它。而且原来是正常的,我现在怀疑是参数设置上的问题,请前辈们来指点我,谢谢了,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操作模式参数设定是否为内部操作模式,然后检查高、中、低速数值设定是否与原始设定的参数一致。

楼主:
我不知道原装的变频器是否是矢量型的,我换上去的是通用型的变频器,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车螺纹车不了的现象。请论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B(2008-06-04):
看一下加减速是不是太长

网友C:
转速设置与原来不一样了;

网友D:
看看主轴编码器,检查一下连接;可能的话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E:
观察主轴转速是否稳定,波动范围有多大.系统一般会有波动范围的设置参数,超过此值不能加工螺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观察主轴转速是否稳定,波动范围有多大.系统一般会有波动范围的设置参数,超过此值不能加工螺纹.
说得对,一看主轴转速是否稳定,再看一下主轴脉冲发生器的情况(安装位置,信号等)

网友G(2008-09-04):
主轴编码器与系统的连接。